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匿名

楼主(2019-01-19):
第二次飞,与御对比:

初次离地,好紧张:

悬停测试:

第一次飞,御跟拍:

首先说一下配置:
机架:山寨悟机架,X淘(通X航空)价格当时是2000,现在我挂咸鱼上600都没人要。。。心塞!!中间变形机构是大牙盘和舵机,这个结构的好处就是稳定载重大,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太重了!!舵机七八十克,两个铝合金牙盘链接伸出的两根机臂,光牙盘和铜制齿轮重量都两百多克了,牙盘与机臂(20铝合金管)链接处用的是CNC的铝合金管架,上下两层为碳纤维。
纵向两根机臂为20碳纤维,三通件电机座材料基本相同都是铝合金CNC,电机座里面刚好放下铂金40A电调,底下带有液压减震高仿大疆甚至更结实,重量与大疆悟基本相当1.2--1.3KG
动力:铂金40A,二牛牌马拉松4108 390KV电机+1555碳浆的经典套餐,这套动力从最早的MX580拆下来的效率确实还不错,最大拉力3KG,主要是耐炸(别问我为什么)。。。当然,经典的另一个说法就是过时吧,先凑合用

电池:二牛牌8000 6S 四年了,其中满电闲置两年多,微鼓,调参12分钟,落地3.9电压,估计放电3.6妥妥的二十多分钟。对了,整机重量3.5KG左右

飞控:不到两百块的穷人PIX飞控
建议大家都升APM最新固件试试,不过要用正品内存卡,低级格式化成FAF16,尽量减少报错,官方消息3.6.5将解决此问题

视频是第二次起飞,雨后阴天风比较大,定点测试可以看到御也有点晃,山悟相当甚至更好一些,第一次测试的视频我随后也发上来把,不过当时只飞了几分钟下雨了,后来是冒雨降落的。看第二次飞行情况,这飞控还是抗住了雨水....主要还是运气好吧

在重点说一下这机子的隐患:
1.电流计手头暂时没有合适的,用的是一个电感裂成花瓣状的电流计,测电压5.2-5.5波动,不太好,但也凑合先用吧。
2.这套电机和浆曾经从150米高空自由落体,飞机炸个稀巴烂。。。大力出奇迹,直接电机掰下来回来水龙头上冲干净泥沙晾干,浆也是洗刷干净晾干用AB胶把裂了的地方和尖尖上开花的地方打胶压紧固定一晚上
就是现在山悟这套,,哈哈,所以前头我说耐炸嘛~~~~
3.当然是电池了,虽说在气温5度左右时目视飞行能达到20多分钟,但毕竟四年的电池了,还满电扔角落两年多导致鼓包,飞的时候确实有点担心,不敢飞太高太远,就怕又来个150米高空自由落体会刺激si

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只要是主流机架,动力合理,飞控GPS稳定,布线劲量避免干扰,新版固件默认参数就能非得很好!
如果默认参数非得跌跌撞撞,即使PID调的在合适,遇到特殊情况比如浆换了、平衡变了、突然一阵风...或者飞完一块电换其他电池重量重心电压变动大了立马S给你看.....这是我调CC3D时深有体会啊

更新

还有,要喷的模友看清楚我这电机,好几年的货了150米自由落体炸过;
浆,跟着电机一起炸开花ab胶粘的
电池满电闲置到鼓包
国内做飞控就那么几家,好与不好大家自己试试就知道,我只一个新手说说最真实的感受

网友A:
用什么飞控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飞控装机

以前是雷迅,现在这个两百块的穷人pix,效果比雷迅还好点

网友B:
666,那个中间那个部件叫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66,那个中间那个部件叫啥?

中间的当然是叫飞控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当然是叫飞控咯

我是问得那个折叠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得那个折叠件。

变形机构,看视频

网友:
顶一个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wyd1996 4162 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wyd1996 310 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wyd1996 460

网友D:
左侧,四个插头那个小板子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侧,四个插头那个小板子是什么

12c扩展

网友E:
用的什么电机??
以及楼主是怎么把pix调到这么稳的啊……我的pix调完PID以后依旧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电机??
以及楼主是怎么把pix调到这么稳的啊……我的pix调完PID以后依旧飘啊 ...

4108电机1555浆,飞控中心尽量靠中心,还有你用的是不是权盛乐迪之类的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108电机1555浆,飞控中心尽量靠中心,还有你用的是不是权盛乐迪之类的飞控?

我是乐迪的Pixhawk 搭载在S500机架上 电机用的飓风2212 1147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108电机1555浆,飞控中心尽量靠中心,还有你用的是不是权盛乐迪之类的飞控?

话说楼主这个电机是T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这个电机是T厂的??

乐迪飞控那就对了…不吹不黑,试过就知道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黑白大婶 8176 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黑白大婶 1640 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黑白大婶 4450
这电机和浆都是二牛当年的货,马拉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形机构,看视频

嗯。请问可以告诉我在淘宝这个怎么搜,我也想弄一个。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请问可以告诉我在淘宝这个怎么搜,我也想弄一个。谢谢

通翔航拍,不过可以买我的啊,600要不要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黑白大婶 2583 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黑白大婶 2712 针尖对麦芒!山寨悟与大疆亲儿子御pro飙车视频 电池,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黑白大婶 5451

网友F:
这一看就是用的留待模式。用着模式拍视频 简直就是侮辱了穷人pix。我的穷人pix自动调参后的pid 无风天气 自稳模式下和留待模式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机架假山悟 拆机3510 尼龙155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一看就是用的留待模式。用着模式拍视频 简直就是侮辱了穷人pix。我的穷人pix自动调参后的pid 无风天气 自 ...

请看清主题,和御对比!御什么模式你不会不知道吧,对了,大疆的光流超声波可不是吃素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翔航拍,不过可以买我的啊,600要不要

机架倒是很不错。就是手里机架也多。买了也吃灰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架倒是很不错。就是手里机架也多。买了也吃灰 ,,

实际上任何变形都不好,寿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任何变形都不好,寿命短

寿命短  。那还是不变形的好,还可以减重

网友:
兄弟,我当时在闲鱼上和你联系了,你死活不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