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改装板控

楼主(2019-01-19):
距离我发预感贴有一段时间了,说说现状吧。

上次模友寄过来给我后,我用了三四天时间改造好了电路板,画了图纸

图纸第一版提供遥控器给我的那位模友已经切板了,尺寸上出的问题也修复了。

那么我分享一下改装过程

首先是这个凸形的主板让我头疼了好久,简直无从下手
不过这个难不倒我,既然板子形状不友好,那就盘它!!!!!

直接猛操作,把板子给改造一下,怎么改呢  一刀切成两半,这样
说干就干,一刀两断。切得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电感啥的元件先剪断,等会儿再接,切得这个部位也没有其它元件,先用刀把两面的电路划断,把板子两面划深一点,用力一扳,就分开了。接下来表演真正的技术:刮骨疗毒  死亡飞线
飞完了是这样的,由于是第一版,线路上没做太多长度计算所以才这个效果,然后用万用表通断挡检测线路是不是全部连接好了,没有万用表可以用电源+导线+led做简易的通断测试,测试好没问题后,把旋钮一段凸出的电容拆下来飞线到另外一边,开关和两个led灯也提前拆了  led飞线到另外一边。   按键也拆了 后面再飞线

然后热熔胶伺候
焊接时我用的是细线,我建议每焊接完相邻的几个线就打点热熔胶固定,焊点很小不然很容易脱落。
然后处理一下屏幕底座,屏幕底座是斜的,要让它平
所以要把高的一段削到和短的一端高度一样,另外看我图里面凹下去一两毫米那部分也要切开,避开下面的一排电容,
切好底座后对角两个螺丝固定到板子上,底座下面的这个空间其实可以装数传模块(金属屏蔽网包住再裝避免干扰)

接下来还有下面的usb孔,也飞线外接一个出来
然后电路板部分就这样了,按键都等后面飞线

第一版的  波轮的孔大了一点  已经改正

最终图纸:
图纸我就不公开了,要的朋友有偿获取吧

不要拿开源精神道德绑架我,收费是因为我真的太穷了 开源精神是需要经济维持的

也只有一定的收入才能推进更多开发

有一天我有钱了 我也会免费贡献更多优秀的设计给大家
感谢支持  本人QQ9213702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的很,等你有钱了,有钱到什么程度才算有钱?

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B:
直接腰斩  还真下得去手呀 这飞线  还是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腰斩还真下得去手呀 这飞线还是看看吧

操作一定要骚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一定要骚

哈哈  够骚够骚

网友:
飞线高手

网友C:
腰斩PCB然后飞线……这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腰斩PCB然后飞线……这能用吗……

线接通了当然能用

网友D:
你考虑到飞线的电阻了吗,对周边的电磁干扰考虑了吗,好好的控,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考虑到飞线的电阻了吗,对周边的电磁干扰考虑了吗,好好的控,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折腾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自己开心就好 你不需要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的遥控器算给你弄废了。唉,这叫吓唬弄。你不收钱2哦也不让你改,真的。

没个人想法不一样 不需要你明白  各有各的乐趣。

网友:
666666像你这样玩得。不是疯子就是天才,,!

网友:
666,个人觉得真没啥意义。投入精力太大,不划算

网友:
挺好的,新控外壳漂亮,很有个性。至于说什么飞线电阻,电磁干扰兼容什么的,很定没有原来的好,但也不会影响到正常工作。第二,只是外科小手术,相比DIY手工焊接的遥控器,怎么没人质疑其焊接质量导致的遥控器稳定性呢。顶楼主一个

网友:
能不能把USB接口上面那个8个脚的ic是什么型号告诉我

网友F:
模友之吧惊现手工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友之吧惊现手工帝

其实这个还好,比起那些专业的什么指纹飞线 CPU飞线的我这个只是青铜

网友G:
有必要这样吗?性能提升了,还是干扰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必要这样吗?性能提升了,还是干扰小了

有必要没关你屁事。。。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2019-03-13):
技术宅很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2019-12-29):
真舍得切啊!祝成功。。。。

网友(2020-03-13):
哈哈  够骚够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