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 V3 PRO飞控问题求助

楼主(2019-01-19):
   我的飞控是F4 V3 PRO带电流计版本的,根据泡泡老师的教程刷好了固件,进BF软件进行调参时加速度计校准是灰色的,怎么都点不了,固件刷了几个版本,还是不行,请问各位模友,有没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刷OMINIBUS F4 SD版的固件

网友:
刷固件出问题不认加速度计和罗盘了
去GitHub找一下BF的固件 找到你板子对应的固件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坏掉了

网友:
看起來像是F4 v2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更换新版本地面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