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遥控器校准数值不停晃动!!

楼主(2019-01-19):
在MissionPlanner上校准遥控器时,看泡泡老师的教程里不动遥控器数值就是稳定的,但是我的数值一直在晃,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PPM接线

接收机接线

楼主:
遥控器是富斯i6

网友:
是不是编码器坏了,还是遥控器摇杆精度不好了

网友:
顶一个Pixhawk遥控器校准数值不停晃动!! 遥控器 作者:wyd1996 8087 Pixhawk遥控器校准数值不停晃动!! 遥控器 作者:wyd1996 3729 Pixhawk遥控器校准数值不停晃动!! 遥控器 作者:wyd1996 1914

网友:
在遥控器上看一下各个通道会不会有抖动吧……会的话可能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2019-03-03):
应该是遥控的问题,遥控舵量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