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 2.2 M2560 问题

楼主(2019-01-19):
请问 OPENTX 2.2 M2560 原理图中 U4 元件的 TX_module 引脚要接到那里?
看了半天没看懂..
感谢

网友:
你能确定AVR平台的Opentx 2.2固件已经放出来了?为什么我最高只能下载到2.19版本? 官方声明是说2.2固件在AVR上运行有擦EPPROM风险,已经关闭下载。
2.2固件只有ARM平台开放。

楼主:
我是从GitHub下载的opentx2.2源码
在其DOC目录下看的M2560原理图

网友A:
AVR只能下载到2.1.9? 用Companion 2.2.3见可以下mega 2560的2.2.3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只能下载到2.1.9? 用Companion 2.2.3见可以下mega 2560的2.2.3版本!

下载不了  提示 无效主板 我已经试验了 只能刷到 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