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自动调参

楼主(2019-01-20):
组装好用默认参数起飞,然后开启自动调参,有个一分多钟,我把自动调参关闭,然后飞机瞬间翻转,平躺到地上,第二次起飞,刚离开地面,飞机自己瞬间头载地。谁明白,能给我讲讲吗,固件是3.3。

网友A:
电机或者桨方向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或者桨方向不对吧

不是,可以正常起飞

网友B:
pix可以用更高固件,你重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可以用更高固件,你重刷试试

这个固件是权盛家的,其他固件好像都有点问题

楼主:
帖子别沉啊
就是想知道自动调参半途中能停止吗

网友:
参数估计已经变了,重新校准

网友:
我是一直没敢用自动调参。听说容易炸鸡

网友C:
我的700轴就这样瘫了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700轴就这样瘫了半年

新买的桨在路上,装好后重新校准一下,飞起来用自动调参试试,不半路终止,还会出什么情况

网友D:
我的飞控是乐迪pix我自动调参很正常,包括调的时候中间停止都很正常。建议重刷固件,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控是乐迪pix我自动调参很正常,包括调的时候中间停止都很正常。建议重刷固件,重新校准。

好的,只要中途停止是正常的,那我就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
重刷试一下

网友:
可以在地面上带重点的负载,推一点油门,俯仰横滚动一动,暴力一点点就可以,就是打杆频繁一点点,试试能不能扛得住#,电池容量最好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