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图传+视频采集卡连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9-01-20):
图传是RC832,想用视频采集卡直接连电脑的MissionPlanner,再外接12V电源觉得好麻烦啊,请问下各位能否用电脑直接给图传接收机供电。

还打算连着数传,所以不想带着电脑往外跑的时候东西太多。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说的那个软件是apm用的,连接视频采集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软件是apm用的,连接视频采集卡有用?

我想把图传接收到的图像在MP左上的那个框里显示啊,这样的话连地面站再加数传多一目了然

网友:
搜“口袋FPV” 直接手机或电脑显示FPV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