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跟屁股分离了怎么办,有救吗

楼主(2019-01-20):
求大神指条明路

网友:
有的救的

网友:
我以前经常搞的

网友:
一个有刷才多少钱哦,多买些备用不行么,而且有刷用久了,大概寿命50小时,有消磁现象,动力下降。
也有可能是我电机问题,反正我的空心杯是这样。我已经从6-7-8的动力都玩过了T  T

网友:
救干嘛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保险起见 买新

网友:
可以装回去,把3个卡子卡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玩小无刷吧

网友:
这么小的有刷电机要装回去也很难把电刷装好,还是换新电机好

网友:
买电机多没意思,直接买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