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些电容啊?大神帮帮忙吧

楼主(2019-01-20):
不知道这些电容到底是多少v的,最近想搞一个但是找得久不知道要几伏的电容,请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直接买一个50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A:
闲鱼上二十几块钱,何必呢

网友B:
供电就是5V的,电容电压10V标准的就行了

网友:
超声波模块 每次看总有莫名的喜感

网友:
没多大意义

网友:
像F3、F4之类的飞控买个3块5包邮的超声波就能用了,何必去那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二十几块钱,何必呢

享受制作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就是5V的,电容电压10V标准的就行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就是5V的,电容电压10V标准的就行了

找不到10v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就是5V的,电容电压10V标准的就行了

0.1uf的怎么找不到10v的

网友:
0.1uf的那是瓷介电容,无电压要求。100uF 的可以在6——16V的耐压之间选就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0.1uf的怎么找不到10v的

大于6V也行

网友:
瓷片电容没有标注 一般耐压是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