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飞控驱动问题

楼主(2019-01-21):
哪吒飞控,电脑win10系统,调参软件用不了,USB驱动有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下载驱动精灵就可以了,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哪咤飞控,win10是用不了的,win7才行

网友A:
win10可以用的,我的就是win10系统

网友B:
双击打开了更新驱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打开了更新驱动不就行了

不行的(▼皿▼#)

网友C:
时间调到2006年,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可以用的,我的就是win10系统

能告知一下你怎么安装的驱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调到2006年,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安装

怎么禁用小白不懂(=_=)

网友D:
安装驱动人生,试试,我好多个飞控它都能识别,然后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驱动人生,试试,我好多个飞控它都能识别,然后安装

不行(▼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调到2006年,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安装

还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知一下你怎么安装的驱动嘛

我插上自动装的驱动好像,要么你下载一个驱动精灵

网友:
小问题  设置里面高级重启  禁用数字签名

然后去驱动的安装目录运行64位那个exe

网友:
还没弄好的,联系我

楼主:
好啦可以啦,谢谢大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