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AV无法检测到GPS插件

楼主(2019-01-21):
求助 INAV无法检测到GPS插件,不知什么状况,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感谢。飞控板:OMNIBUS F4 V3
GPS:BN-220
固件版本:2.0.1 OMNIBUS F4 V3
串口TX1 RX1
INAV串口选项:GPS 波特率:9600
GPS灯:TX蓝灯闪

楼主:
忘说了:接线全对 焊点没问题

网友A:
开3或6.看不到你接收用的是几

楼主:
F4 没有2 只有136 全试了 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3或6.看不到你接收用的是几

按顺序开了1 3 6 针也按顺序重插了 就是找不到GPS 是不是GPS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4 没有2 只有136 全试了 不行啊

好吧,其实这玩意用的是NAME不是UBLOX,另外要注意RX接TX,TX接RX

网友B:
引用 楼主:
F4 没有2 只有136 全试了 不行啊

另外你干嘛要选一个这么贵的模块啊,25块包邮的就行,搜索速度慢点,但是起飞之后保证9到10个星,完全能满足要求,而且便宜的一般都支持双模,UBLOX\NAME都可以用,关键是自带USB还能用GPS调参软件调整波特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顺序开了1 3 6 针也按顺序重插了 就是找不到GPS 是不是GPS坏了?

模块上面的灯闪不闪?闪就正常

网友:
把gps检验关了,爽飞再说,我也是这个配置,搜星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干嘛要选一个这么贵的模块啊,25块包邮的就行,搜索速度慢点,但是起飞之后保证9到10个星,完全能 ...

请问,25块包邮的是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25块包邮的是那种

自己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