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12通怎么对频

楼主(2019-01-21):
我的12通接收机焊好了,
不会对频,什么情况啊。

网友A:
5/6通道短接,加电。主控选对频,对好后断电,取消短链。就可以了

网友B:
接收机有点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有点大呀。

可能手工焊接,芯片用小的不好焊接

网友:
你没装2.4G模块怎么对频?下载固件了吗?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A:
5/6通道短接,加电。主控选对频,对好后断电,取消短链。就可以了

这样对频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