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下四轴电流

楼主(2019-01-21):
周末装了一下无人机,自己组的18650电池。2p,4s。单节3000man吧。
之前飞的时候发现大油门上升时电压下降的很厉害。
想着测一下电流,于是买了一个100A的电流表。
室内测试,刚开始16.8v时,电流达到50a。
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意思就是想看看电流吧

楼主:
贴不了视频呢?

楼主:
有一次飞的时候,飞了十几分钟。然后准备上升,开始拉油门。没有升多高,桨开始无力,摇摇晃晃的下降。幸亏掉到了草丛里,下降的过程中桨还在转,就是没劲了。
下来看电池已经发烫了。
那个时候电流估计已经很大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yMzU1OTYy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我见到过放电倍率最大的18650只有45C,还是1300mah的,换句话说也只能达到58A的放电电流不失压。

网友:
电池重量多少

网友:
视频看不到 感觉你的悬停电流应该在12a左右把

网友:
是啥地面站呀。

网友A:
把jj固定,它负载这么大,电流肯定相对会比实际飞行的电流要大,这么测是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jj固定,它负载这么大,电流肯定相对会比实际飞行的电流要大,这么测是测不准的。 ...

想办法看看怎么测一下拉力,升力大于重量就可以了。测出这个电流

楼主:
两并四串,18650 。单节三千毫安吧,一共六千。
重量在38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