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2019-01-21):
(图片)

网友A:
安装的时候你没点同意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你没点同意安装

不需要同意啊!就一个下一步,然后就失败了。

网友:
禁用数字签名

网友:
驱动的问题,可能是你是系统驱动不全问题,在乐迪官网好像有驱动下载。

网友:
电脑用XP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驱动精灵再重新开关机试一下

弄好了,谢谢啊!

网友:
需要禁用数字签名,不然下载的驱动是无器签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