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入门

楼主(2019-01-21):
在学校电脑能连接,在家连接不了,求大佬解决一下

网友:
可能少驱动

网友A:
下个驱动精灵检查一下

网友:
打开设备管理器 看能不能识别到串口 识别不到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要是能识别到端口 应该是端口占用问题 拔了再插再试试

网友:
你用的是com1口,哪是主板自带的,你改一下端口,如果没有别的端口哪可能没有驱动

网友B:
你那数据线是不是用的同一条?插上电脑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如果没有就换一条数据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数据线是不是用的同一条?插上电脑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如果没有就换一条数据线吧。

是同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驱动精灵检查一下

用鲁大师检查没有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数据线是不是用的同一条?插上电脑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如果没有就换一条数据线吧。

数据线是好的,但插到这台电脑不显示有硬件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线是好的,但插到这台电脑不显示有硬件是什么情况

换个插口呢?

网友:
下载其它的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插口呢?

还不行,没有显示读取到硬件,下载驱动精灵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不行,没有显示读取到硬件,下载驱动精灵也没用

你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C:
用驱动精灵,鲁大师是没法找到的,如果驱动问题有一种方法打补丁,但是好像能治好的人不多,还有一种方法换系统或者电脑

网友D:
先到设备管理看下串口有没有,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到设备管理看下串口有没有,是不是正常

装这个软件之前能读取这个硬件,装之后就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驱动精灵,鲁大师是没法找到的,如果驱动问题有一种方法打补丁,但是好像能治好的人不多,还有一种方法换 ...

我又重做了一下系统,安装完Microsoft.NET Frameeork4.6之后就无法显示这个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

win7 64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这个软件之前能读取这个硬件,装之后就不显示了

卸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卸载试试

mission planner需要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

换一个系统试试,XP或者是WIN7 32位的,我用的是32位的WIN7系统,要重新安装2560驱动。

网友E: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端口有没有,显示什么端口就换什么端口在地面站连接,波特率是115200,没有显示端口那估计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端口有没有,显示什么端口就换什么端口在地面站连接,波特率是115200,没有显示端口那估计 ...

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端口有没有,显示什么端口就换什么端口在地面站连接,波特率是115200,没有显示端口那估计 ...

win7 64位不能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不能用吗?

不是不能用,没有端口的话,说明没有驱动识别不了,安装驱动就行。有的电脑系统提示安装驱动失败可能就麻烦一点手动添加那两个驱动文件。

网友E: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kTtEOMb
密码:46nm
有点复杂,还不行的话,重新安装一个纯净版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kTtEOMb
密码:46nm

装了个win10 32位终于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不能用,没有端口的话,说明没有驱动识别不了,安装驱动就行。有的电脑系统提示安装驱动失败可能就麻 ...

装了个win10 32位可以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