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留待和定点不能平飞问题

楼主(2019-01-22):
我在定高和定点留待模式下,油门在中间可以稳住高度,可是飞行往前飞或者左右方向飞的时候,飞机掉高特厉害,速度越快掉高越快,停止之后飞控会回到原来高度,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
气压计有没有用黑棉盖好?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一点掉高,但不会太大,太大了可能是气压计防护没做好,导致运动中气流发生变化使飞机掉高。

网友:
pid调整,考虑动力够不够

网友:
动力不够,飞机重量大。当你左右打桨时四个电机的输出马力不一样。
之前带过一个大电池,有八九百克重。飞起来了一打桨,就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