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2312a电机

楼主(2019-01-22):
为啥我的2312a电机空转很流畅一上螺旋桨就左右抖个不停

网友:
飞起来抖的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检查机架,电机和桨等等是否完好,硬件没什么问题那应该是飞控没调试好。

网友(2020-05-08):
飞控,电调!你先看看有没有续接的地方

网友(2020-12-13):
试试空载时手能不能抓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