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求教FTDI不能给328p上传固件问题

楼主(2019-01-22):
求教模友们,我做MWC飞控时用FTDI给328p上传固件失败该怎么解决。我在ftdi官网下的驱动,DTR也接上了,上传固件失败显示“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网友A:
刷boo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boot了吗

我是按吧里这个教程做的:MWC四轴 固定翼 有刷无刷汇总 超详细教程想做MWC飞控的收藏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49
教程里没提刷boot,我就没刷

网友B:
要按复位键

网友C:
编程器错了

网友D:
首先你要用SIP给328P刷写熔丝位,再刷BOOT,就可以写程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错了

感谢大佬指教,今晚我回家重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用SIP给328P刷写熔丝位,再刷BOOT,就可以写程序用了。

请问大佬能提供个教程链接吗,我在模友之吧里搜了一圈没找到该如何设置熔丝位,我以为买了元器件接好线连上下载器就能上传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按复位键

大佬好,我记得是在编译刚结束,刚出现上传时按重启,但我这个编译结束就直接出现失败界面了,我刚才搜了一圈,有可能我线插错口了,编译器也选错了,我今晚回家再试一次。感谢大佬相助

网友E:
楼上说boot一般不用刷。这个不用接dtr呀,只要mini的rx,tx与下载器的错开相接,然后出现上传时按一下复位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oot了吗

一般不用刷boo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用SIP给328P刷写熔丝位,再刷BOOT,就可以写程序用了。

刷boot是asp,不是啥sip  ,一般不用刷boot,只有当boot掉了才用刷

网友F:
usbasp工具spi下载bootload跟熔丝位,Arduino mega328的bootload就只有唯一的文件,不要下错文件。
TTL串口下载工具是在刷好bootload的前提下才能联机下Arduino固件,DTR信号是上位机跟Arduino软件复位作用,如果没带DTR信号的下载工具只要点上位机下载按钮后瞬间手工按Arduino板子上的复位即可手动复位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F:
usbasp工具spi下载bootload跟熔丝位,Arduino mega328的bootload就只有唯一的文件,不要下错文件。
TTL串口 ...

只要是买来的Arduino小板都已经刷好bootload文件,一般TTL下载方式不会造成bootload损坏,损坏了bootload就必须用SPI工具来下载bootload,对熔丝位不了解千万不要乱动。一般怎么玩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asp工具spi下载bootload跟熔丝位,Arduino mega328的bootload就只有唯一的文件,不要下错文件。
TTL串口 ...

如果我改用nano,是不是就不用刷boot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改用nano,是不是就不用刷boot啦

不是这个意思的,nano只是集成了TTL下载功能,USB线直接就能刷写而以。
基于Arduino的AVR芯片都需要bootload引导支持。

网友F:
Arduino mini想spi下载没有现成接口,要对线连spi会麻烦点,而nano集成了TTL串口芯片在小板上,spi接口也单独引出来,使用会上会比mini方便很多,按需所选。
玩Arduino一定得有usbasp下载线配合使用,建议买一个。

网友:
你的帖子截图分析,排除步骤这样:
1进系统设备管理器看端口一栏是否有安装正确并识别到COM号
2在Arduino IDE工具菜单“板卡,端口”中选择正确Arduino板型跟TTL下载线对应的端口COM号
3编译下载程序,看是否出错,或者在IDE状态回显下载提示时手动按下mini的复位按钮(排除有的TTL下载线虽有DTR引脚,有的未必就能兼容软件复位)
4如果这一步还不排除问题,那就重刷下bootload吧

网友G:
话说你电脑不能上网吗,这一堆带着干涉条纹的照片看的这个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no编程器也是用USBtinyIS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你电脑不能上网吗,这一堆带着干涉条纹的照片看的这个难受

抱歉啊兄弟。问题解决了,我改用nano作下载器,出现上传字样时重启,上传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个意思的,nano只是集成了TTL下载功能,USB线直接就能刷写而以。
基于Arduino的AVR芯片都需要bootl ...

感谢大佬指点,我今天改用nano作下载器,成功了

楼主:
模友们好,问题解决了。我改用nano作下载器,使用ch340的驱动,在出现上传字样时重启,上传成功!nano的tx.rx.5v.gnd分别接arduino的rx.tx.vcc.gnd。另附设置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boot一般不用刷。这个不用接dtr呀,只要mini的rx,tx与下载器的错开相接,然后出现上传时按一下复位 ...

已经成功啦,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买来的Arduino小板都已经刷好bootload文件,一般TTL下载方式不会造成bootload损坏,损坏了bootload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duino mini想spi下载没有现成接口,要对线连spi会麻烦点,而nano集成了TTL串口芯片在小板上,spi接口也单 ...

幸亏我之前打算做便携式频谱仪买了个nano,不然又得等快递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oot是asp,不是啥sip,一般不用刷boot,只有当boot掉了才用刷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下载器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