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无法连接

楼主(2019-01-23):
数传刷1.9固件后无法连接,地面端和远端的都分别刷了1.9的固件,而且都重置默认,但是还是无法连接,不懂是为什么。

网友A:
试试这篇文章:
APM U22飞控数传使用教程及问题解决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9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篇文章:
APM U22飞控数传使用教程及问题解决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中端你根本没加载到啊,用TLL小板接好看看固件和参数吧,

有的时候可以加载到,按理来说,我重置后参数应该就都一样了的呢,但是就是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