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9-01-23):
求助,pix飞控无法解锁,这是怎么
回事?

网友:
遥控器再校准一下

网友:
那么清楚的一行 yaw radio max too low 你看不到吗,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百度一下也没多难吧

网友A:
4通道遥控器最大值低于1900了,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
楼上都对有的指点,有的鞭策,有的直接写结果。受教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道遥控器最大值低于1900了,需要重新调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