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飞控,NAZA lite刷V2教程

楼主(2019-01-23):
最近精灵2飞控比较泛滥,价格也很便宜,但是原版固件需要智能电池,没有办法在自组无人机上使用,为此我翻遍了整个百度,有Lite刷V2的,但没有找到精灵2飞控刷V2的教程,最终在Google上成功找到软件,特发此教程,共同研究。
首先公布原贴地址,英文好的可以自行下载以及参与讨论: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954166-Convert-Phantom-2-FC-NAZA-M-Lite-to-NAZA-M-V2-v4-06-v4-02
软件下载到之后就很简单了,首先,你的飞控要有供电,能连接电脑,并且驱动都安装好。
第一步,找一条杜邦线连接飞控的F1和F2两个针,如图所示
接下来,连接好供电,连接好USB其余的先暂时不要接
接下来打开下载好的软件(需要先关闭原版的调参软件)
1处选择你的飞控,精灵的就选第一个,lite就选第二个,然后点击一下2处的小箭头刷新串口,然后在3处选择你飞控所连接的串口号,然后点击4开始刷写。
大约2分钟后,进度条走到头,出现红框中的提示就代表刷机成功了。
接下来断电,断开短接F1,F2的线,连接上其他的设备
打开NAZA V2的调参软件(注意,现在要用V2的软件了,精灵2的软件已经不好用了)
刚刷完打开后会报错,需要先点这里左侧的“恢复默认设置”。
现在,就可以完全按照V2的方法,设置你的飞控了,祝各位爽飞。
另外教大家一个初步检测飞控的小方法,也是在上面图片这一页,先做一遍校准,完成后看陀螺仪,加速度,指南针的数值,晃动一下飞控,应该陀螺仪和加速度两行的响应数据有变化,晃动一下GPS(内有罗盘),应该指南针一行的数据有响应的变化。如果有任何一个数字显示“错误”那么该飞控一般是IMU故障,需要维修。

网友(2020-10-19):
请问楼主刷完v2,又如何刷回原来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v2满油门飞不起来,刷回来之后就飞起来了

你好我想问下,精灵2刷完v2如何刷回原来的固件?

网友:
精灵2v+已经在路上,到手就开搞!谢谢楼主分享钻研的精神!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提供地址 另外问一下 不拆下来在飞机上能刷吗

不拆下来不能刷,刚刚拆机刷了
同问下 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感谢楼主提供地址 另外问一下 不拆下来在飞机上能刷吗

网友(2019-09-16):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gps是大疆拆机的吗?要怎么用?价格确实美丽

网友(2019-10-24):
引用 网友C:
我刷完飞起来不到一会就炸鸡啥子事

这么惨

楼主(2019-07-10):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请问一下你连接电脑用的一个小板子是什么? 我的飞控无法连接电脑,一共就无法调

连接电脑用的一个小板子是led模块。

网友E(2019-01-23):
楼主,这个刷了V2之后和APM比的话哪一个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刷了V2之后和APM比的话哪一个更好?

v2稳定性好一些,单可扩展太差,比如超声波,数传图传要专用臊贵。状态指示灯也要专配,还要加一个专用pmu

网友:
有人说nazalite不必要刷V2,稳不稳是感觉上的问题,而且预热时间相当长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v2稳定性好一些,单可扩展太差,比如超声波,数传图传要专用臊贵。状态指示灯也要专配,还要加一个专用pm ...

这个,弱弱的问一句pmu是啥?我在咸鱼买了一个二手V2只有主控和供电,最基础配置还需要什么?(仅仅要求能飞就行!)

网友:
支持楼主 感谢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 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弱弱的问一句pmu是啥?我在咸鱼买了一个二手V2只有主控和供电,最基础配置还需要什么?(仅仅要求能 ...

pmu是供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pmu是供电模块

哦哦!

网友:
感谢楼主,成功刷机

网友:
新手来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飞控怎么航点飞行

网友H:
不应该是pum吗

网友:
不应该是pu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应该是pum吗

你淘宝搜一下是不是叫pmu供电模块

网友A:
我的刷了v2满油门飞不起来,刷回来之后就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v2满油门飞不起来,刷回来之后就飞起来了

刷了之后所有的设置都要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之后所有的设置都要重来

我是新买的买来就刷完设置完就是飞不起来,后来刷回去就飞起来了

网友:
用lite刷V2和精灵刷V2有区别吗?那种效果好些

网友C:
我刷完飞起来不到一会就炸鸡啥子事

网友:
不错哦 技术贴

网友I:
我的naza飞控通电后自检正常然后黄灯狂闪,不能解锁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9-03-01):
引用 网友I:
我的naza飞控通电后自检正常然后黄灯狂闪,不能解锁是怎么回事?

黄灯狂闪是在失控保护模式。也许没调试好

网友(2019-05-27):
楼主这个软件电的脑装不了什么原因

网友:
4.02和4.06有什么区别?

网友D:
你好楼主,请问一下你连接电脑用的一个小板子是什么? 我的飞控无法连接电脑,一共就无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