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图

楼主(2019-01-23):
(图片)

楼主:
只会画平直翼带翼型的飞机,请指点一下

楼主:
请问带点后掠角有翼型的机翼怎么画

网友A:
推荐用SW软件既能平面加工还可出三维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SW软件既能平面加工还可出三维效果。

SW=SOLIDWORKS 不要太简短,有人不明白。

网友B:
SW=SOLIDWORKS 不要太简短,有人不明白。

网友:
CAD2016的三维建模得到了飞跃的加强,做成双线以后很容易就翻出三维图纸来了

网友:
看你想设计是何种飞机?KT或轻木.
如果是KT,建议你用草图大师.
是轻木的话,使用3D软件,因为很多飞机是采用双翼型,2D可作辅助.
另外你还需要翼型软件profili v2.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SOLIDWORKS 不要太简短,有人不明白。

想问一下在哪能找到sw的教程,下载后完全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