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大疆晓 不换电池提升续航至20分钟

楼主(2019-01-24):
大疆晓很完美 美中不足是轴距太短了 螺旋桨被机身遮挡面积很大 严重影响升力 塑料外壳也很重 我手头也没有雕刻机 手工做一架验证机出来 希望能抛砖引玉 让高手们雕出更漂亮更坚固的机架出来!

网友A:
应该不比原机壳轻多少吧

网友B:
手上一定很痒吧

网友:
晓主要是携带方便

网友C:
加大轴距肯定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如果控制和图传距离不能提高的话,貌似意义不大啊!
后者说把晓的电子系统拿过来用一下,机架用新的,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需要好好计算 一下

网友:
倒是螺旋桨不遮挡机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比原机壳轻多少吧

我手工做的不完美 如果有雕刻机可以在不减弱强度的条件下再轻10克 也经过了多次测试 每减轻15克续航可以增加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轴距肯定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如果控制和图传距离不能提高的话,貌似意义不大啊!
后者说把晓的电子系 ...

晓机身自带的薄膜天线效果很差 我买了晓遥控器天线 打算拆了固定飞机上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轴距肯定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如果控制和图传距离不能提高的话,貌似意义不大啊!
后者说把晓的电子系 ...

天线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一定很痒吧

手倒是不痒 就是吸了一鼻子黑粉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手工做的不完美 如果有雕刻机可以在不减弱强度的条件下再轻10克 也经过了多次测试 每减轻15克续航可以 ...

原机我称了刚好305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晓机身自带的薄膜天线效果很差 我买了晓遥控器天线 打算拆了固定飞机上测试一下

貌似枫叶家有遥控器上面用的天线,据说换了天线之后距离可以增加一半,楼主可以测试一下,一根天线几十块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枫叶家有遥控器上面用的天线,据说换了天线之后距离可以增加一半,楼主可以测试一下,一根天线几十块 ...

大疆晓的天线是双频的 飞行中根据信号强弱自动切换2.4和5.8 枫叶天线没有双频的卖

网友D:
中间镂空这么多,前后强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镂空这么多,前后强度如何

开始有点抖动 后来我加了两块碳片就好了 如果搞2--3MM碳棒交叉更好 就是排线太短不好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有点抖动 后来我加了两块碳片就好了 如果搞2--3MM碳棒交叉更好 就是排线太短不好布局

支持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倒是不痒 就是吸了一鼻子黑粉

一定要小心啊,碳粉吸到肺子里面是排不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小心啊,碳粉吸到肺子里面是排不出去的。

做过四年模具钳工 基本每天鼻子里面都是黑的 七零后前辈比我多做十几年也还好

网友:
顶起来 六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