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9-01-24):
才买的飞控,但是不太会焊接给整短路了,各位麻烦问一下焊接有没有教程或者技巧,焊坏好多东西了,重赏!

网友:
我是把线焊下来,用吸锡器吸一下,或者吸锡带处理再重新焊

网友:
不用问,你烙铁头全黑的

网友:
主电烙铁/锡,副焊锡膏,电烙铁买几个常用头,实在没信心买动动板回来练手

网友:
控制温度,上些松香或焊锡膏,不要长时间焊一个点

网友:
什么烙铁能搞成这样?

网友:
烙铁质量不好,温度不够

网友:
温度不够发白有气孔,导线、焊盘氧化不上锡,焊点滴流焊头氧化不粘锡,如果没有固定夹具,焊接的正常操作是,预热焊枪至可融化松香,然后将电线拧成一股浸松香,然后给焊枪上锡至不滴落再给电线上锡,然后用松香清洗一下焊盘,将上过锡的电线放好位置,直接点焊即可,稳固之后可补锡。一定要快准狠,不然容易把焊盘从电路板上焊掉。

网友:
看图片这应该没难度,焊接工具要好,线材太粗,找细一点的导线就好焊了。
焊下粗线清洗焊盘,焊盘点上助焊膏,找细导线先焊好锡,对准焊点烙铁轻轻一下就完美了。
工具要好用,技术是练出来的。

网友: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好点的烙铁,要使用助焊剂,多在空板子上练习。技术都是练出来的,技术不好,不要乱焊

网友:
温度400,加焊油,每次焊接,点下焊油

网友:
焊丝问题,电烙铁功力不够

网友:
鸡屎焊,这是没用助焊剂的结果,你买好点的焊丝和助焊剂就没问题

网友A:
线头先上锡,焊盘上锡,烙铁温度不用高,有铅200度.无铅240度.焊时要时间短,温度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头先上锡,焊盘上锡,烙铁温度不用高,有铅200度.无铅240度.焊时要时间短,温度够 ...

你这温度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头先上锡,焊盘上锡,烙铁温度不用高,有铅200度.无铅240度.焊时要时间短,温度够 ...

我的为什么怎么也得350

网友:
焊锡丝的熔点是确定的.烙铁温度过高出现的后果就是严重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为什么怎么也得350

你可以测试一下烙铁头的温度,看锡丝在什么温度下融化

网友:
说真的。温度不够高。肯定是焊不了的。好的烙铁很重要。

网友:
加一些松香。

网友:
还有把线拧一下,然后给线上锡,然后再焊接,要不然馅都散了。

网友:
铜线上应该有绝缘漆,用刀刮掉就好焊了。

网友:
这是基本功,要多练习,可以在废弃的电路板拆元件练习

网友:
一把好烙铁,低温焊锡,助焊膏。工具要好,别买十几二十块的烙铁,焊锡买细的,烙铁温度设定在280度,焊接前先给焊盘涂点助焊膏,再分别给焊盘和导线上锡,然后烙铁融化焊盘上的锡焊上导线

网友:
焊丝买带松香的那种,好的焊丝一点就好,不好的焊丝,怎么焊接都焊不上

网友:
用山崎0.5焊丝 温度调200度左右 焊出来贼亮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