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停转不同步?

楼主(2019-01-24):
四旋翼的四个电机启动停转不同步怎么解决?

用的是Naza-m-v2飞控 和富斯的接收机还有图上的设备

然后GPS模式下 收油门准备下降时
单独一个电机仍然继续转动
导致机身倾翻炸了机 求助?拜托?

网友A:
电调都校准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都校准了么

新手一枚...调参里面校准电调嘛?

网友:
电调校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一枚...调参里面校准电调嘛?

你买的套装吧  问卖家要个视频看看 这里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套装吧  问卖家要个视频看看 这里说不清楚

嗯嗯 感谢

网友:
我也 遇到这个问题 +1  求指导

网友:
电调校准,别忘记了卸桨

网友:
全部都要校准窝,看看有没有你还没有校准的

网友:
校准电调,校准方法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