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维修

楼主(2019-01-24):
大佬看一下这样行吗?修了一晚上,现在通电有信号也能用,就是正极和负极用万用表量导电,我量其他好多东西也都导电,是这样吗?

网友:
?正负极间电阻为0?

网友:
上个图呢

网友:
你要看了原理图才知道正不正常,stm32f3系列有低电平导通的管脚,f3飞控有两路3.3电源,只有这里不能导通

网友:
看?!我不会读心术,短路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这种情况有维修电源在手什么都好办,低电压高电流烧机大法最管用。
只要确定焊好也可以用普通12电源代替锂电池上电试机,这样能保护安全。

网友:
f3才几十块一个,买新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