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本手遥控的起飞的正确姿势

楼主(2019-01-24):
日本收的遥控油门在右边,也就是说飞手抛机肯定是左手拿飞机,但是升降舵又不能同时操作了。也有人用右手拿飞机,用下巴辅助推上油门,左手可以同时操作升降舵,但我觉得这样非常别扭,甚至危险。所以求日本手飞手抛机的正确起飞方式。谢谢。

网友A:
正确的起飞就是左手拿飞机,右手推油门,机头朝上45度,油门80%左右,左手顺势向上抛出飞机,飞机离手后,左手迅速控制升降舵。飞机在离开手的几秒钟内是会向上方飞的,不用担心机头会瞬间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起飞就是左手拿飞机,右手推油门,机头朝上45度,油门80%左右,左手顺势向上抛出飞机,飞机离手后, ...

谢谢魔友指点

楼主:
有没有更多的答案了吗?

网友:
不对吧!升降舵较重要.除非你的左右配重差太多,或是采高扭力配置,一般副翼倾斜角度不会太大.但是爬升中飞机稳定性比这更来的重要!
如果你曾投掷过油机,就能了解,因为油机偏重,如果离升降舵太远,到时你会被吓到!救也很惊险!
相反的,就算是副翼倾倒了九十度,只要反应够,你依旧可以救回修正,因为有足够高度.

网友:
我都是右手抛飞机,先把油门推到百分之八十多然后左手控制升降右手抛飞机

网友:
日本手最好还是右手拿遥控器,左手拿飞机,因为右手大拇指可以直接控制油门,左手顺势把飞机水平或者稍微斜上方射出,角度完全要根据你飞机的推重比来决定,没有标准的答案,不要怕飞机一射出就会栽头,除非你的升降舵初始角度没有调好。

网友:
板机的起飞方式没那么纠结,只需要把油门推上80%,顺势抛起就可以了,左手比较安全!

网友(2019-05-21):
没有起落架的飞机是没有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