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gps事件的总结

楼主(2019-01-24):
首先是我自己的问题:1我不是执法者,不能提出砸二手gps的要求,但是国家有假一罚三的法律。
2不明白淘宝的规则,被店家套路。
3过于想让店家受到惩罚(自己很懂的东西,居然被骗,特别不爽),而没有很好的维权策略。

其次来说说店家的GPS模块,我是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穷人pix很好,又看到他网页上的介绍,确实天线(无源)比较好,而且有放大器,价格也还可以,就决定购买。目前我手里还有两个m8n gps,我都用u-center进行了详细的测试,效果能到0.9Hdop,但是这两个买的比较早,都是2.0版本固件的,虽然我升级了固件,但是还是想去试试新版本的m8n,正好这家的宣传图片是新版本的。(怎么判断新旧版本,贴纸上的后两位是01就是2.0版本,10就是新版本3.0)。

收到货后我一直在忙别的,直到那天需要拆掉外壳和插头减重,我发现gps模块不仅是老版本,还非常脏,一看就是拆机的,同时用于热启动的电容也没有了,当时就联系了卖家,他也承认了,让我发回去。后面的内容,卖家已经托人发帖了,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到底是啥,他自己发出来的总没错。

偶对了,今天卖家说我拆了新的gps,换了个旧的芯片上去,我在想不是大傻子吧,有好的gps不用,就去威胁你,100多块的东西???

接着就是我今天冷静下来和卖家的聊天记录(他没回复,论坛的图片顺序总是乱)。

楼主:
图片得反着看,尴尬

楼主:
对了3.0固件和2.0固件的区别在于,3.0支持了伽利略,更适合北欧等地,实际测试能锁定的卫星也会多几个。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分享怎么升级固件。

网友:
什么人都有很正常

网友A:
“热启动的电容”是什么鬼? 该不是小钮扣电池吧?我从来不买带壳GPS,因为没拆盖之前你永远不清楚内部到底是什么情况。
航模界水深人人皆知,我相信其它品牌GPS未必就找不到喷点。至于怎样才能买到真货一般都是交了学费总结出来的,我只在乎于使用效果,如果拿每个事情都出来较真那你得365天不能闲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启动的电容”是什么鬼? 该不是小钮扣电池吧?我从来不买带壳GPS,因为没拆盖之前你永远不清楚内部到底 ...

那个东西就是电容不是纽扣电池,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接在模块第22脚的元件就一定是电池功能,电容蓄的电维持不了1秒的,你用超级是容吗那元件体积就不会这么小了。
这个备用电池大约能保存3天的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在模块第22脚的元件就一定是电池功能,电容蓄的电维持不了1秒的,你用超级是容吗那元件体积就不会 ...

哥们我不会胡说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5.6dfa4b08KzMskT&id=563096465019&ns=1&abbucket=3
确实是电池的功能,但是是电容

网友B:
楼主教教我们怎么识别gps呗
分享经验最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教教我们怎么识别gps呗
分享经验最实际

不敢不敢,这不是选了半天还翻车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不会胡说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5.6dfa4b08KzMskT&id=56309646501 ...

法拉电容,就是大容量的

楼主:
我最近其实事情很多,不在这个小事上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3.0固件和2.0固件的区别在于,3.0支持了伽利略,更适合北欧等地,实际测试能锁定的卫星也会多几个。大 ...

发个帖子吧,教练大家,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这个穷人的GPS和雷讯和乐迪的比怎么样?

网友:
万万没想到啊,我两三年前的GPS居然是第三版的。

网友:
做工不咋的,虽然雷迅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穷人的GPS和雷讯和乐迪的比怎么样?

我只详细测过雷迅和广运电子的,雷迅的固定翼用gps(方的那个)一个三百多,广运的一个一百多。在升级完固件后,打开gps+伽利略+格洛纳斯,两个都可以到20个卫星以上,在有遮挡的情况下,两个谁更好不一定。这两个GPS的区别在于雷迅用于无源天线+放大器,广运没有放大器但是是有源天线,相当于也有放大器。(区分有源无源的简单方法:有源天线,陶瓷下面还有个金属壳,里面有几个元器件。无源天线只有一个引脚,通常直接焊在电路板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天线离模块安装很远,一定要有源)。

顺便来说说北斗的问题。
1。m8n模块支持北斗,但是只支持北斗+GPS,这个时候无法打开格洛纳斯。
2。使用北斗需要天线支持,也就是要使用GPS+北斗的双模天线,我的两个GPS都不支持,只能看到北斗的卫星但是无法锁定。目前我还没有买双模天线,所以也不清楚用了北斗的具体效果怎么样。

再来说说eeprom的事
有的商家在m8n上取消了外置eeprom,导致看起来空焊了一个原件,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m8n自带一个flash,同样可以将数据掉电保存。但是m6,m8q等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热启动电容的事
那个电容相当于一个小电池,可以让gps在掉电状态后的半小时(据说的,没有测试)内在休眠状态,重新接电后直接热启动。对于我们使用来说,飞完一个架次,换电池,如果有这个电容,gps 用2s热启动,如果没有那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启动+定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详细测过雷迅和广运电子的,雷迅的固定翼用gps(方的那个)一个三百多,广运的一个一百多。在升级完 ...

雷讯的也需要升级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讯的也需要升级固件吗?

我买的很早了,好几年了,需要升级,新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详细测过雷迅和广运电子的,雷迅的固定翼用gps(方的那个)一个三百多,广运的一个一百多。在升级完 ...

科普一波

网友D:
那你看看我这个,竟然加了一个stm  f3的单片机,干啥用?还有刷机焊点

网友:
stm32f030f4p6

网友:
航模水深,我买了三个图传,都是用两下就没用了,买的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同样买了gps,型号都是bn220,一个能快速定位,一个搜不到星,买的飞控质量都不靠谱,朋友介绍才买到了靠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看看我这个,竟然加了一个stm  f3的单片机,干啥用?还有刷机焊点

本来都要去忙了,不想回复的,结果你这个真的是有意思了。
1.有的GPS有单片机是为了把数据转换成CAN输出,例如大疆的GPS
2.如果你这个不是CAN输出,那就有意思了。首先你那个GPS的贴纸,歪的很严重。其次GPS的封装,原版的我贴张图。屏蔽壳没有那么靠外,所以有可能用的不是UBLOX的GPS,而是用其他的代替的,单片机是用来转换数据用的,原来的GPS可能不能设置波特率之类的。
个人观点,概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看看我这个,竟然加了一个stm  f3的单片机,干啥用?还有刷机焊点

这个东西我第一次见,确实没办法下结论。上面的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这方面的GPS 知识 增进很多,学习了。。

网友:
以你这个性格 我觉得你换掉包的可能性有90%

网友:
总之你就是想掀起舆论罢了
专门发个帖子出来有意思?淘宝没有专门的渠道?你非要到论坛上面说 啊这个奸商 啊我好惨 啊我被套路了
义务教育教出来的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我第一次见,确实没办法下结论。上面的分析仅供参考。

你说的正合我意,我也是觉得单片机像是提供什么转换的,这个确实做的很有意思,有意思的是apm竟然在背面也贴了这么一个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我第一次见,确实没办法下结论。上面的分析仅供参考。

里面的话是8030,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话是8030,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货

哥们看看ublox官网的这个帖子,真的m8n里面是两个芯片(有一个闪存),不过你这个好歹也是用的m8系列的芯片,性能应该没问题,灵敏度芯片手册上写的是一样的,保存设置和升级固件可能不行了。但是那个单片机的存在还是很奇怪,会不会是用来保存设置的,每次启动重新设置,可是这样加个flash上去也行呀,搞不懂。
帖子里提到中国人采购M8030自己做假m8n,同时还有几个分别真假的方法,有兴趣可以仔细看看,我是没太大兴趣,挑之前买过没问题的买算了。

归根到底还是成本,单片机+M8030<m8n

https://forum.u-blox.com/index.php/4976/is-my-m8n-module-using-real-m8n

https://forum.u-blox.com/index.php?qa=4956&qa_1=i-got-m8n-gps-from-aliexpress-but-it-cant-update-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话是8030,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货

https://www.u-blox.com/sites/default/files/NEO-8Q-NEO-M8-FW3_HardwareIntegrationManual_%28UBX-15029985%29_0.pdf
官方文档第14页,表明m8n内部也是m8030,其实就是ublox公司封装还是小厂封装的区别,不知道里面的其他元器件的采购标准差别大不大,我怀疑差别很小。
哥们这个gps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u-blox.com/sites/default/files/NEO-8Q-NEO-M8-FW3_HardwareIntegrationManual_%28UBX-1502 ...

冷起搜星有点慢,前五六个几分钟,慢慢波动二十分钟能到16颗左右,最多时候20。80块钱一个

网友:
这个是nb 280,买f4时候带的,也是8030,感觉搜星快点一会上16颗,拆开发现与nb880,差别是指南针没焊接,相差20块钱。带指南针的80-100,不带的60,效果感觉也行

网友:
如果卖家是存心卖假的,你已经确认收货了,他可以完全不理你,最多就让你差评。而且对于卖假货卖家来说,差评一个也对他不重要,干啥要承认错误。你已经收货了,自己是没有尽到验收责任,双方都有错。卖家要是真不小心发错货,还给你承担换货,你却要挟索要,有些说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东西就是电容不是纽扣电池,谢谢。

哈哈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保存设置的电池,原来是热启动电容学习了,以前买个老飞机还想焊接下来换新电池呢,真是当大笑话

网友:
送你上去

网友:
楼主怎么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