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不显示电压和数据,APm飞控

楼主(2019-01-25):
每次断电后,重新上电后就都要用地面站启用遥测,才会显示,而且飞控蓝灯都是常亮的,但是就是显示不了卫星,试飞后,连飞行模式都用不了,无法定点

网友:
图形制式不对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已解决了。一般来说是MissionPlanner的问题,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简单来讲就是下载个1.3.30或者1.3.24,全部参数恢复一下默认,重启apm,应该就好了。我的就是这样搞好的。麻烦的是需要重新校准加速度、遥控等。
还有一点很重要:没接数传的话,要接TX,RX,GND;apm背面的触点要短接两处,我的就是没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