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相机试飞

楼主(2019-01-25):
一会看效果'待续……

网友A:
装在上面就拍到两个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上面就拍到两个螺旋桨

只是试试,本来打算装云台,考虑重量,还是算了,目前可以飞行25分钟,可以了

网友:
只是录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在上面就拍到两个螺旋桨

老乡啊,你宜兴哪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试试,本来打算装云台,考虑重量,还是算了,目前可以飞行25分钟,可以了

25分钟?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分钟?多大电池

就这个电池,你不信吧,不挂云台,杠杠滴

网友B:
450很难超过15分钟
折腾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很难超过15分钟
折腾2年了

你可拉倒吧,油门掌握好,飞控调试好,不能达到25分钟算我输,还有不能装云台,就一个山狗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拉倒吧,油门掌握好,飞控调试好,不能达到25分钟算我输,还有不能装云台,就一个山狗相机

呵呵,算你赢
都这样说了就没有说下去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试试,本来打算装云台,考虑重量,还是算了,目前可以飞行25分钟,可以了

挂个云台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个云台完全没问题的

挂云台就大大缩短飞行时间,不挂云台视频剪辑丢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云台就大大缩短飞行时间,不挂云台视频剪辑丢的很多,

不会有太大问题吧。刚买了一个2轴自稳云台,明天准备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50很难超过15分钟
折腾2年了

也不一定,可能是你的电机效率不行,我也有个450机器,挂了云台,2212电机加1055桨,上一块一斤多的5500毫安时的3s电池,定高模式能飞20分钟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可能是你的电机效率不行,我也有个450机器,挂了云台,2212电机加1055桨,上一块一斤多的5500 ...

不可能,450机臂都是软的,电机都忙于修正机臂带来的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450机臂都是软的,电机都忙于修正机臂带来的震动

凡是无绝对,“都是”这个词很扎眼的,比如我的就不是塑料臂的,就算是软的也不会出现过往矫正的情况,不然加减震垫来干嘛?调参里面也能看到,APM从最原始版本开始,修正角度触发点都是大于4度的,塑料臂的弯曲不可能造成飞机倾斜那么多。

网友(2019-03-26):
引用 楼主:
你可拉倒吧,油门掌握好,飞控调试好,不能达到25分钟算我输,还有不能装云台,就一个山狗相机

25分钟很好了,飞机有多少克,电池有多少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试试,本来打算装云台,考虑重量,还是算了,目前可以飞行25分钟,可以了

啥电池能飞25分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