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飞翼玩

楼主(2019-01-25):
因为穿越机不怎么会调,也只能玩两三分钟,所以买了个飞翼玩,一块泡沫就一百块钱,一百块钱的肯定不能快拆了,想了三天,还真让我想到一个绝佳的快拆方法!本来的结构是这样式的

楼主:
我的快拆方法就是用强力3m胶粘!!!今天琢磨怎么弄快拆的时候想到用胶纸粘,又想到之前在厂里上班拿了几张3m背胶还留着,一面粘一个强度就非常可以了,完全可以托着机翼边把机身撑住,是放了电池的那种撑住!

网友A:
用螺丝加几个打印件,这个自由者还是比较容易改快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加几个打印件,这个自由者还是比较容易改快拆的

不会3d打印

网友:
没明白 这是粘住了吧 拆的话用小刀划开么

网友:
层板也可以用,塑料片也可以。打孔,板子粘在接缝处,用螺丝紧固、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