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版6通道接收机线路问题

楼主(2019-01-26):
问下各位大神,图片右边这个线路是干嘛用的,怎么接,本人新手,看不懂

楼主:
萝莉控接收机的

网友A:
红色写着接电池的,就是接电池正极
用于将电池的电压回传给遥控器——可以在电池电压不足时报警提醒

网友:
本电路红线是5V供电要注意啊!

网友B:
1117出来的除外,你是3.3V给发射模块供电的

网友C:
哪里看不懂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写着接电池的,就是接电池正极
用于将电池的电压回传给遥控器——可以在电池电压不足时报警提醒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出来的除外,你是3.3V给发射模块供电的

我用3.7V的锂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看不懂告诉我

如果这部分线路不接的话有什么影响没有,是不是就少了电压回传的功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部分线路不接的话有什么影响没有,是不是就少了电压回传的功能吗

是的,不影响使用,但电压回传就没了。焊这个很简单的,我发的图哪里没看懂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影响使用,但电压回传就没了。焊这个很简单的,我发的图哪里没看懂告诉我

都看懂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看不懂告诉我

你这有问题,你把接电池的联到了芯片供电。只是检测出芯片电压而不是飞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7V的锂电池供电的

单片机选的是多少V供电的,一般都是5V,不然有问题的

网友:
这是连电池检测电池电压的

网友:
单接电池正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有问题,你把接电池的联到了芯片供电。只是检测出芯片电压而不是飞机电压

你这么一说我也意识到问题了,检测电路的电池端和地端都接回电池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说我也意识到问题了,检测电路的电池端和地端都接回电池是吗

地端都是一个点,只是写的电池就练电池正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端都是一个点,只是写的电池就练电池正极就行了

好的

网友(2019-03-28):
明白了,厉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