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接收机接995舵机抖动

楼主(2019-01-26):
萝丽6通接收机,接995舵机抖动,我是接挖掘机换向阀的,怎么办。

网友:
调下校正摇杆。

我的也会斗 摇杆动下就不会  可能摇杆回位不到位

网友:
实在是无奈  来水一个评论吧

网友:
是用的哪个通道

网友:
供电不行

楼主:
哪个通道也一样吧!还是电压不够

网友:
我的也抖,好像是供电不足,现在用9克舵机。貌似995舵机要单独供电。

楼主:
应该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