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OSD加油门死机

楼主(2019-01-26):
APM2.8接miniosd,一加油门osd就卡死,各参数都不动了。刷了好几个固件都这样。是不是供电问题?(osd是接在飞控数传接口上的,有飞控的5v供电和图传的12v供电,照理没问题。)请给位模友支个招,谢谢。

网友:
升级电源,把osd电源接到单独的稳压的电源上

网友A:
应该是osd供电问题,监测osd电压变化

网友B:
sr0_extea1
sr0_extea2
sr0_extea3
sr1_extra1
sr1_extra2
sr1_extra3
的频率值改低一些,给2就行。我pix飞控以前就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在供电口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0_extea1
sr0_extea2
sr0_extea3

这些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osd供电问题,监测osd电压变化

5v供电电压4.8v,空载推油门有0.04v压降。电调BEC输出5.02v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osd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