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9-01-26):
哪位朋友能帮我看下我这飞控这什么毛病吗,通电蓝灯不亮,只有在刷固件时能亮
。能连接电脑,2560硬件能识别,地面站连不上。数传也连不上。主板上tx灯能亮,rx灯不亮。是TS5A23157芯片坏了吗?

网友A:
从装驱动,用驱动精灵试试或者换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装驱动,用驱动精灵试试或者换数据线

不是驱动的问题,驱动装好了,都显示是正常的,电脑上的地面站始终连不上,手机上的地面站用数传也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装驱动,用驱动精灵试试或者换数据线

不简简单单是驱动的问题了,飞控通电后主板蓝灯都不亮的

网友B:
3.3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电压是否正常?

不懂啊,那两个引脚间的电压。望泡泡老师能指点一下

楼主:
换了TS5A23157芯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电压是否正常?

哪边3.3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电压是否正常?

两个引脚那一侧的电压吗,量下来0v

网友:
不懂帮顶嘻嘻嘻

网友:
USB接口那少了磁珠和电阻,防不了静电,会烧毁飞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引脚那一侧的电压吗,量下来0v

0v

网友(2019-02-25):
不简简单单是驱动的问题了,飞控通电后主板蓝灯都不亮的

楼主(2019-04-29):
引用 网友B:
3.3V电压是否正常?

3.3v电压正常,估计是mpu6000 气压计,或者电平转换芯片坏了,要怎么才能查出事哪个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