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维修,大神请进

楼主(2019-01-27):
之前给同学试飞了一下本人的穿越机,然后炸鸡了~然后一个电机出现了问题-不转了,一开始以为是 电调的原因,换了电调之后,还是和没解决。后来自己发现是飞控的 电机信号线接口坏了一个(下图中绿色的部分)希望懂的老哥帮个忙,拜托了

网友:
不会-_-||,,给你顶顶

网友:
没有理解你说的什么

网友A:
把电机信号线接口坏了的哪一个 用代码映射到第5或者第6个电机接口上就可以了  怎么映射有教程的

网友B:
是排针虚焊了吗?重新用电烙铁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手里有一块f4的light飞控烧了直接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难解决

怎么解决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排针虚焊了吗?重新用电烙铁点一下就行了

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信号线接口坏了的哪一个 用代码映射到第5或者第6个电机接口上就可以了  怎么映射有教程的 ...

老哥,你现在还能搜到这个教程吗。我没找到

网友D:
  • cli里输入resource
  • 找到坏的那个电机的端口,举例3号电机,会显示: resource motor 3 A02
  • 然后找出一个闲置的端口,比如motor 5, 记下它的端口号
  • 输入 resource motor 5 none
  • 输入 resource motor 3 (刚才moto5的端口号)
  • 输入save
  • 最后把那个电机线接到motor5那里就行了,如果你的飞控只有4个电机插头,你按照上面这种配置方式,接led那个端口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 cli里输入resource
  • 找到坏的那个电机的端口,举例3号电机,会显示: resource motor 3 A02
  • 然后 ...

  • 3号pwm坏了,换成5或者6路pwm都可以

网友:
    resource pwm 3 none
    resource pwm 5 none
    resource pwm 3 C08
    save

网友D:
    你先试试映射pwm能不能用,不行就映射motor,因为我也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试试映射pwm能不能用,不行就映射motor,因为我也不太确定

    两个都映射了,还不可以╯﹏╰

网友D:
    你不能两个都同时映射。。。先试pwm,不行再试mot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两个都同时映射。。。先试pwm,不行再试motor

    试过了,一个一个试的。都不行

网友:
    不会的,端口可以自由映射的,应该是你哪里没设置对。我现在不在家,要不然可以慢慢教你

网友D:
    你的微信站内消息发给我?我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微信站内消息发给我?我教你

15589288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