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AV手机显示问题

楼主(2019-01-27):
这个连接手机扫频后手机一直雪花,不能正常显示,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

网友:
可能切频失败,返厂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峰值有图像不稳定,要么是干扰严重,要么设备有问题(大概吧)

峰值图像非常不稳定,都不知道咋办了,年后退给卖家,不碰这玩意了,100一个,还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手动按了好几遍,都是断断续续出画面,没有一个频点是稳定的,你的手动搜索后画面能稳定吗?

如果在峰值有图像不稳定,要么是干扰严重,要么设备有问题(大概吧)

网友:
。◕‿◕。那就不晓得了

网友B:
应该是你的手机不支持吧,你问下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手机不支持吧,你问下卖家

手机支持OTG,而且换了VIVO高通的芯片开了OTG也是一样效果。卖家说快递停运了,让我好好保管,年后发给他,有点尴尬

网友C:
连接线掉个头插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线掉个头插下呢

不是,刚才在淘宝别的卖家打听到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待明天试试。遥控器安个7寸屏,脖子都快挂断了

网友D:
如果图传扫到图传发射的频点了,摄像头没有接通工作就是黑雪花,检查摄像头供电或与发射的连接。如果连图传发射的频点都没扫到就白雪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机支持OTG,而且换了VIVO高通的芯片开了OTG也是一样效果。卖家说快递停运了,让我好好保管,年后发给他 ...

口袋fpv走的不是otg协议是uvc协议,看手机支不支持,不支持应该连接不上,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E:
设置图传频率试一下,可能接收机没有图传的那个频率

网友F:
摄像头和发射机的接线拍个照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图传扫到图传发射的频点了,摄像头没有接通工作就是黑雪花,检查摄像头供电或与发射的连接。如果连图传 ...

嗯,谢谢。是这样的,我打开了7寸的雪花屏,画面是能正常显示,然后这个口袋接收机打开也扫频,能扫上,雪花也变黑,但是画面出不来,微调两下频率,画面就间歇性出现,一下雪花一下图像,试着离远些,反而全雪花,不知道是不是手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口袋fpv走的不是otg协议是uvc协议,看手机支不支持,不支持应该连接不上,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好的,谢谢。去年6月份用牛牛的fpv,画面还能正常显示,后年手机降级了系统,会是这个原因吗?但是微调这个接收机频率,画面会一会显示一会雪花,极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摄像头和发射机的接线拍个照发一下,

发射机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图传频率试一下,可能接收机没有图传的那个频率

有道理,

网友F:
换个APP试试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APP试试可以不

也不给力,大概是这个接收机太灵敏了,发射机可能有频率漂移,而接收机的接收频率范围过窄,估计是这么回事。算了,只能退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是这样的,我打开了7寸的雪花屏,画面是能正常显示,然后这个口袋接收机打开也扫频,能扫上, ...

能拿雪花屏显示就那雪花屏好些,清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拿雪花屏显示就那雪花屏好些,清楚得多。

不会呀,雪花屏没手机屏显示清晰,所以才想着花了100买了一个那玩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呀,雪花屏没手机屏显示清晰,所以才想着花了100买了一个那玩意

你在逗我  ,我之前就上用的手机图传,飞固定翼还行,然后飞穿越实在不敢看那个飞了才买了块雪花屏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逗我,我之前就上用的手机图传,飞固定翼还行,然后飞穿越实在不敢看那个飞了才买了块雪花屏来用。

是延时的问题还是显示效果的问题??这玩意延时比普通接收机的延时大一点,这个手机图传一会好一会不好,动两下又能显示,过两秒又雪花,唉

网友G:
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率不对

嗯,这个该怎么解决??用RC805和普通雪花屏显示正常,这种手机接收机该怎么设置?

网友H:
手机不支持,这个接收机对手机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不支持,这个接收机对手机要求很高

华为p9也不行吗?我的手机插上去也能显示一下画面,但是极度不稳定,断断续续的,摸不着头脑

网友I:
楼主,我问题跟你一样,接上电就是黑色,不通电就是白色雪花,也收到频点,百分之百,就是没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问题跟你一样,接上电就是黑色,不通电就是白色雪花,也收到频点,百分之百,就是没图像

苦笑,你也是这个接收机吗?咱们加个扣扣交流一下吧,q915903165

网友F:
这情况好像是摄像头供电不太对,,查看一下摄像头的接线,有条件的话换个摄像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好像是摄像头供电不太对,,查看一下摄像头的接线,有条件的话换个摄像头试试,

嗯好的,可是这个用RC832和雪花屏能正常显示,用这个接收机就画面就不稳定,谢谢

网友:
黑花摄像头没接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好的,可是这个用RC832和雪花屏能正常显示,用这个接收机就画面就不稳定,谢谢

手机都出图像了快点可以的

网友:
上面那张图雪花屏是用线直接接到发射段的吗

网友:
还是通过接收机连

网友:
我的有时候也这样子,但我中间有个osd,重启一下osd图像正常

网友A:
可能跟我一样扫到更强的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机都出图像了快点可以的

出了,但是手机或者发射端动两下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我一样扫到更强的频率了

你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谢谢

网友J:
他的意思是有干扰的信号比发射机的信号强,接收机自动扫描到的是干扰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谢谢

手动调频,你按自动调频它会扫出好几个高峰,它会自动使用最高的,你手动每个高峰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调频,你按自动调频它会扫出好几个高峰,它会自动使用最高的,你手动每个高峰都试一下

我都手动按了好几遍,都是断断续续出画面,没有一个频点是稳定的,你的手动搜索后画面能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他的意思是有干扰的信号比发射机的信号强,接收机自动扫描到的是干扰信号

这个我明白,我把飞机飞到30米开外自动搜索对频,结果还是那样,画面一阵一阵的,接收机可能是好的,手机也没问题,发射也没问题,可能组装在一起就是个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