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能用头追吗?有教练模式

楼主(2019-01-27):
富斯i6能用头追吗?有教练模式

网友:
教练模式有,不懂什么叫头追

网友A:
可以,但最好刷固件的

网友:
模式I6只有ppm输出,没有输入,所以教练口正常情况下不行,但是楼上说刷固件那就没尝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最好刷固件的

刷了十通就可以吧

网友:
为什么不刷最新的呢?

网友(2021-05-01):
刷了14通道固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