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550伞折机架后续

楼主(2019-01-28):
多图警告,推荐大家使用wifi查看,
晚点再来补充介绍吧,
换了新的动力套,电调还是原先的好盈20A,
本篇是我关于拆机悟2的3512电机配合1555折叠桨在550轴距机架上的测试论证。飞行十电
果良好,有待持续测试。

网友A:
多少容量得电池呀?续航可以这么久?你是说BB'响设置得3.7就响还是降落之后电压恢复到3.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的空机架多重?我也有自己做的打算

没称过,加伞折件和电机座重量就上去了,用管夹能更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桨夹尺寸能告诉下吗

安装孔间距13mm,不同于市售的通用12mm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3D打印的,我的不带上反。也挺便宜1套33元那种,也没LOGO。
我用的是dji拆机3510H电机,电机座是16mm管夹 ...

你这种电机安装方式很好啊,值得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V3伞折件好用吗?我的卡死后上下有一点点虚位,就算上手拧螺母也是一样。

你的侧板是打印件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V3伞折件好用吗?我的卡死后上下有一点点虚位,就算上手拧螺母也是一样。

我买的最便宜的z16,连logo都没有,上反5°的,翻折上去没有任何虚位,但伞折下来拧紧螺丝后也会有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容量得电池呀?续航可以这么久?你是说BB'响设置得3.7就响还是降落之后电压恢复到3.75。

5200毫安的4s,下来后3.75,飞行时肯定低于这个值了,我用的xp电池,便宜皮实

楼主:
悟2官方用6s供电,我的电调只支持到4s,由于机身满载不超过2kg,4s的较低电压下也是能正常飞行的。空载续航能达到25分钟,我习惯的落地电压是3.75v

楼主:
图上是没有云台和相机的,测试飞行时没有安装这些贵重设备,但图传不方便拆卸,所以还是要带着蘑菇天线。之前一篇帖子里有云台和相机相关内容

网友D:
楼主V3伞折件好用吗?我的卡死后上下有一点点虚位,就算上手拧螺母也是一样。

网友D:
对3D打印的,我的不带上反。也挺便宜1套33元那种,也没LOGO。
我用的是dji拆机3510H电机,电机座是16mm管夹件直接加工用的。
naza v2飞控,电池6S3P拆机二手vtc6 18650,1345自锁碳桨30一对。

网友B:
做出来的空机架多重?我也有自己做的打算

网友C:
电机桨夹尺寸能告诉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孔间距13mm,不同于市售的通用12mm桨夹。

两个桨叶安装孔的间距是多少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

网友E:
看到了i6X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i6X神控

确实是一代神控

网友:
现在已经退魔了,自组就前两年比较火

网友:
棒棒哒 祝爽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悟2官方用6s供电,我的电调只支持到4s,由于机身满载不超过2kg,4s的较低电压下也是能正常飞行的。空载续航 ...

可以放到单片3.5v的时候落地,锂电池在3.8到3.7之间可以保持长时间放电。预计你的机型突破半小时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以放到单片3.5v的时候落地,锂电池在3.8到3.7之间可以保持长时间放电。预计你的机型突破半小时没问题

降落后3.5飞行得时候电压得多少?3.1吗?一手大油门下去岂不是电芯就过放了。。这样风险很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降落后3.5飞行得时候电压得多少?3.1吗?一手大油门下去岂不是电芯就过放了。。这样风险很大吧!

飞行中大概3.3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行中大概3.3的样子

锂电池电压多少过放?这样飞如果需要大油门那不是很容易过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放到单片3.5v的时候落地,锂电池在3.8到3.7之间可以保持长时间放电。预计你的机型突破半小时没问题

哈哈,谢谢,你的桨夹和电机座很好用,赞一个

楼主:
我总结的一些经验:
1.设计机架一定要考虑侧板,能有效提高颜值和防尘性能
2.好用的电脚还是首选飞越中型,轻型版本会有虚位,不是很好用。火山口的不提了,都懂,别去碰那糟心玩意儿。电脚要考虑脚架竖杆的长度,避免烧坏伺服器
3.如果有飞控保护板之类的设计,要考虑gps支架是否能轻松折叠,否则会出现手指不易拧到固定座的情况
有待补充

楼主:
一般的16mm脚架开孔可能不适合飞越这款伺服器,需要缩小碳管顶端与孔位的间距,锯短一些

楼主:
使用飞萤6s配合gopro3偏振镜+uv滤镜组 拍摄于山西新城森林公园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飞萤6s配合gopro3偏振镜+uv滤镜组 拍摄于山西新城森林公园

图片多次保存已经糊了,将就看吧٩(ˊωˋ*)و
这套设备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你的桨夹和电机座很好用,赞一个

网友G(2019-03-21):
6S35分钟路过还是雪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6S35分钟路过还是雪天

正常

网友H:
能指导一下吗?崖边月见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指导一下吗?崖边月见草

可以,你问吧

网友H:
微信多少我可以加你吗?求指教

网友:
真实有效,亲身体验,用没注册过淘宝的手机号码扫描一下前方二维码注册个淘宝账号就可以领10-188元不等的新人红包,赶紧拿起手机注册吧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信多少我可以加你吗?求指教

qq2370463116,不常用微信

网友(2019-07-30):
我也注意到3510H电机 了,电机座一直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看到楼主这样的设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