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板有救没

楼主(2019-01-30):
不作不会死

网友:
用导线直接连接每个点!

网友:
把断的地方连上就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电池插错了。

网友:
没事啊  接上就行

网友:
要问问充电器还好吗?

网友A:
飞线连上。建议不要用并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连上。建议不要用并充板

使用B6?并充对电池不好?

网友:
小心点好

网友:
电池用的还是换了吧

网友:
你拆过插线板没?按照里面的接线方式,把这个从上到下挨个连起来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B6?并充对电池不好?

有可能会过充,有人用并充板把电池充炸了。

网友:
电烙铁 直接拉锡过去 连上 很简单

网友:
不要用并充板→_→
不安全!!

网友:
用铜线连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