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编程语言都是什么

楼主(2019-01-30):
给飞控画航线什么的用的是什么编程语言,无人机都需要学什么编程语言

网友:
玩ARM构架的单片机,也就是STM系列,不需要学习语言,直接从库里调命令,然后用汇编软件翻译拼凑即可。里面很多词汇都是完整的英文,只需要再用一个翻译软件翻译翻译就能知道语句的意思或者参数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