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问题,frskyx9d plus刷机后4个电位器不能回中?

楼主(2019-01-30):
问题是这样的,控本身是2.2.2的系统,我为了搞模拟器,就刷回了2.1.9的,然后就发现在设置摇杆和电位器S1,S2,R,L的那个界面,这四个电位器的旋钮在系统界面上不能回中, 我试了把系统又刷回2.2.2,但是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烧写的文件都是在官方网站下的。现在比较郁闷了。请了解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需要校准摇杆的

楼主:
就是在校准摇杆的时候,这四个键回不了中位

楼主:
就像图上这样,电位器按键是在中间的,但是屏幕上回不到中点。

网友A:
校准顺序不对,先把摇杆调到中间,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顺序不对,先把摇杆调到中间,在校准

不行的,我试过的,你看图上S1,S2是打到最左边的,系统上显示却是在中间位,L,R这两个键完全没反应。我不是在玩控,是控在玩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顺序不对,先把摇杆调到中间,在校准

已解决,谢谢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请楼主讲讲撒 给后续人也有指导意义

网友:
没有校准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请楼主讲讲撒 给后续人也有指导意义

“先尝试在calibration界面,按下enter按键进入校准,先将摇杆和电位器回归中点,然后按下enter按键,全范围摇动摇杆和电位器,再按下enter按键保存”这是官方解答,希望后面有遇到的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尝试在calibration界面,按下enter按键进入校准,先将摇杆和电位器回归中点,然后按下enter按键,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