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Devo 7E,刷deviation, 加2个3段,加射频模块

楼主(2019-01-30):
全当是写个记录贴吧, 拿到了一个全新的Devo 7E,准备改, 然后发现资料乱,不齐全。

前段时间700块收了个X9E,东西齐全,带一个X6R接收机,和一个兼容的D8接收机。卖家是修不好了,说遥控不能对频,X6R也坏了,不能对频,买回来发现遥控射频部分有个大电容掉了,扯断了射频部分的供电,然后给焊回去就好了,X6R刷错了固件,不是EU-LBT的固件,也不是标准的固件,重刷固件就好了。
扯完了不相关的, 下面上Devo 7E:
很明显,昨天晚上刚拿到就被我打开看过了,哈哈,图片看起来好像有点模糊,可能是我手机炸了导致的,发帖前几分钟,手机掉地板上摔碎了,碎的很彻底。。。。。。

楼主:
第一步当然是直接deviation走起。

下载Walkera DfuSe Upgrade Tool,用这个工具把devention刷成deviation(里面有很多版本,我下载了2.31,好用)。
下载地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6SupsT8-3_BYXNQM1dOUlRYcGM

下载deviation 5.0.0固件(拉到最下面,下载devo-7E那个,带EMU的是模拟器,不是固件)。
下载地址: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398-deviation-5-0-0

安装Walkera DfuSe Upgrade Tool并打开,解压下面的固件并放到一个文件夹,然后打开软件,按住遥控器EXT键的同时将遥控器连接到电脑。
这时遥控器上面显示程序升级,如下图:
软件的Available DFU Devices下面会出现STM Device in DFU Mode, 如果没有,把所有连接到电脑USB的东西都拔掉,然后重新连接(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我试了,真的有用,来自官方手册), 之后点击File后面的点点点,选择上面解压的那些文件里面的DFU后缀的文件, 然后点击Upgrade, 等进度条走完就搞定了。如下图:

然后退出软件,拔下USB,将遥控器重新开机,会直接显示一个USB标志, 然后再次连接电脑,电脑会提示格式化,直接一路确定到格式化完成,把上面解压的那些文件里除了DFU和ZIP后缀的文件之外其他的文件全部拷进去,搞定。

开机界面如下:

补充内容 (2019-1-31 00:08):
只能补充不能编辑了, 睡前检查一下, 发现连接电脑那里有些问题,是按住EXT键开机,然后连接电脑,不是直接按键连接电脑。

楼主:
拆机前来波外观图片。

接下来拆机加射频模块。

网友:
搬个板凳坐等楼主大作!

网友:
我也有 三段没整明白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不建议贴谷歌网盘,刷控程序百度搜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好的,射频模块已经全部加好,手里有frsky的和bayang的, 就测试了一下, 证明CC2500和24L01是已经工作了, 然后准备加3段开关,忽然想起来还有贴子没有更新。。。。。
过段时间才可以测试A7105是否可以工作,反正线是焊接好了,应该可以的,有时间了再更新测试结果。

首先是线的连接:
CC2500需要连接CSN SCK MOSI MISO VCC GND
A7105需要连接 SDIO SCK SCS VCC GND
24L01需要连接 CSN SCK MOSI MISO VCC GND

我买的CC2500是这样的, 含有PA+LAN, 但是deviation没有PA+LAN的控制, 所以手工飞线成只开PA,回传什么的做梦去吧  。 如下图:
VCC SI=MOSI SCLK=SCK SO=MISO GND CSN PA_EN接VCC开启PA LAN_EN接地关掉LAN

然后是NRF24L01, 我买的是国产兼容的SI24R1,据说便宜性能好然后稍微耗电一点,无所谓啦,刚好我当时买的那个店有,就顺带买了。
那个没有标的7#是IRQ,用不着,然后呢,CE接到VCC,这好像是这个国产和NRF24L01的区别,因为NRF24L01好像不用这个鬼,但是网上说这个全兼容的。。。。
脚位如下图:

A7105有点不一样,单独发一楼吧。

楼主:
好的,直接上A7105的资料,都是同一家买的,如下图:
脚位名字不一样,我直接按CC2500的名字标的, 方便接线,相比CC2500,A7105少一条线。
上面有两个GND,好像是通的,我忘记测试了。。。。

然后是遥控器端的,SCK MOSI MISO GND VCC这几条随意焊接就好了, 然后是CSN, 这个有点讲究, 上面一共3个点, 我用粉色箭头指的那个,IC上从下往上数第2个,是A15,记住这个号, 然后下面的TMS是A14, TCK是A13, 这些一定要记下来,每个模块的CSN都需要独立接一个点,一共是3个,我把TMS焊接了24L01, 然后把TCK焊接了A13, 然后把CC2500焊接了A15。其他的全部焊到一起就好。

全部焊接好了之后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简单粗暴。由于空间小,全部堆到了一起,A7105我比较鄙视的,就直接用了板载天线,然后另外两个模块我用了外置天线拉到上面了。

楼主:
硬件全部改好就是文件了,连接遥控到电脑,然后在菜单第3项打开那啥,之后遥控就变成U盘了,里面有刚刚拷进去的各种文件,找到一个叫hardware.txt的文件,使用notepad++或者windows写字板打开,不要用记事本,然后把A7105,CC2500和24L01前面的;去掉,每个下面的PA那行也要去掉,上面CYRF6936不用管,然后检查一下三个脚位是啥,改成对应的,按我上面那种接法,就是下面这个样子,改完保存,然后毫不犹豫的拔下遥控器,重新开机,应该就可以使用了。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enable-a7105    = A13
  has_pa-a7105    = 1
  enable-cc2500   = A15
  has_pa-cc2500   = 1
  enable-nrf24l01 = A14
  has_pa-nrf24l01 = 1
; enable-multimod = A13

楼主:
太晚了,写贴子好花时间啊。。。。。
明天改3段,然后照样边改边写。
其实刚刚才发现改3段需要用二极管,我手里好像没有对应的型号,明天看看手里有没有能替代的型号。

网友:
这个不错啊,我用的也是d7e,但是没有设置 太多东西,三段开关也没有改,凑合用着。

楼主:
3段开关是比较简单的了,这里有一张高清的图片

按照上面的图片修改,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原因不明,推荐使用1N4148或者1N4004.
焊好线之后就是改文件了,按住ENT键并开机,屏幕显示USB标志,然后连接电脑是个U盘,直接打开hardware.ini文件,修改extra-switches=3x2, 把前面的;去掉,之后就改装完成。

如果上面全部和我改的一样,修改完成后应该是这个样子:
;Only useful for transmitters with an after-market vibration motor
;enable-haptic=1
;
;switch_types: 3x2, 3x1, 2x2
extra-switches=3x2
;
;button_types: trim-all, trim-(left|right)-(up|down|both)
;May occur more than once if necessary.
;extra-buttons=
;
[modules]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0
  enable-a7105    = A13
  has_pa-a7105    = 1
  enable-cc2500   = A15
  has_pa-cc2500   = 1
  enable-nrf24l01 = A14
  has_pa-nrf24l01 = 1
; enable-multimod = A13

楼主:
改装完成。。。。。
出去浪出去浪。。。。。

网友A:
谢谢楼主。时下最火的是黑羊crossfire.有没有方法直接上?因为是开源系统,不知道系统支不支持。 第二个是有什么稳定的sbus接收机推荐吗?最好是配原厂发射器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时下最火的是黑羊crossfire.有没有方法直接上?因为是开源系统,不知道系统支不支持。 第二个是 ...

crossfire用opentx就可以了啊,deviation还是太弱,SBUS接收机,直接买frsky的就可以了,要便宜的有便宜的,要贵的有贵的,说白了,现在如果玩穿越机,还是frsky的套装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