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萝莉3代控

楼主(2019-01-30):
自己买的追梦设计的主板,因为觉得自己DIY焊接不太美观,所以买现成主板,但是现在焊接模块出问题,焊好之后开机总是提示模块接线没有接好,我根据他提示的线,我又用老铁烫化了,虚焊应该不可能,然后我又飞线焊,还是一样

网友A:
查你的发射模块电压对 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你的发射模块电压对 不对

电压3.31

网友A:
在保证接线没问题的情况下 供电的滤波电容大一些 你那样的板子 一般按板子上的元件直接焊上 就没问题的 就好了 看你那个屏上面 三个打叉子的 有问题 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保证接线没问题的情况下 供电的滤波电容大一些 你那样的板子 一般按板子上的元件直接焊上 就没问题的 就 ...

我这个是pcb印刷板子,都是留好焊点的,对着焊就行,但是焊了好几次都不行,没有虚焊

网友:
换个模块呢

网友:
很有可能发射模块坏,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pcb印刷板子,都是留好焊点的,对着焊就行,但是焊了好几次都不行,没有虚焊

换一个发射模块试试  把你的发射模块 还有PCB发上来看看 这个控很好弄 基本上焊完了就没问题

网友:
建议对一下无线模块的引脚是否与遥控器PCB上的引脚一一对应。之前自己做的时候也试过出现这种情况,后面发现是无线模块的引脚接错了。

网友:
显示是这三根线没信号,应该是线接错了

网友:
换个模块看下,这种模块烙铁温度高了很容易坏。

网友(2020-02-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我给你一个思路,把无线模块左边的电容,电阻,8050都重新焊接一遍,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2020-04-26):
发射模块引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