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原装控电电压问题

楼主(2019-01-30):
应该充到多少合适

网友:
这个是不是锂电池锂电池电压有3.6的但是其他电池串联也能刚好达到7.2

网友:
这个不是锂电池这个是镍氢电池6个串联刚好7.2v

网友A:
2Slipo直接供电就可以,我的就是动力电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lipo直接供电就可以,我的就是动力电改的

这好像是镍氢电池

网友:
是。原装充电器充就行了

网友:
氢镍电池直接拆掉改电池现在的氢镍电池一节能做到340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