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微型小飞机

楼主(2019-01-30):
JJ用2MM魔术板做的。翼展320MM,接收是DSM2 带有电调,3轴陀螺仪,和2个直线舵机接收板。和不知数据的小马达,300MAH  2S 电池。起飞重量73克,因推重比过1,可以做包括吊机等特技。可惜本人技术太菜飞不出什么花样。

补充内容 (2020-5-29 20:38):

网友:
无刷电机么 这一体主板有得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无刷马达。主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719484065.23.466054ad8JsOc2&i ...

咳咳咳  小贵了点

网友A:
这个没有成品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成品卖的吗?

这个未见有成品卖。地平线倒有些带有陀螺仪的小飞机卖,很飘亮,很好飞。但巨贵。一般都上千的还不带控。
不过伟力有一款带陀螺仪的小飞机整套约400元左右。那肯定没地平线好飞。

网友:
这飞机哪里有卖呢…或者图纸也行…直线舵机真贵……

楼主:
飞机自己做的。
图纸;

网友(2019-03-05):
室内飞行OK,免得到处找飞场。

网友:
这个相当于再配个接收就可以玩了?

网友B(2019-04-04):
这个陀螺仪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陀螺仪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

助稳,尤其是抗风能力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助稳,尤其是抗风能力好很多。

这是接收机根据接收的信号和当前机身倾角自动调节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接收机根据接收的信号和当前机身倾角自动调节副翼?

其实它和飞控是一回事,而飞控更为复杂和精细。它自动调节不止付翼,升降和方向也会自动调节

网友:
这电机是0703吧,要么就是0603,顶我上去

楼主:
谢谢顶贴。我查一下应该是AX1406N.

网友(2019-12-30):
很不错,以前5imx有个室内机板块。

网友(2020-05-05):
电调有点小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