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3遥控主板维修

楼主(2019-01-30):
朋友的一个精灵3遥控,开机无反应,后检查电压保护板损坏,换了但任然不好,经测下面芯片问题较大,但不知道型号,也没有此版图纸,看有没有大侠知道,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TP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TP5100

谢谢,有点像,我再查查

网友B:
我好像还有快这个主板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还有快这个主板没用

噢,是一样的吗?可以考虑转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是一样的吗?可以考虑转让吗?

回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