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接收天线问题

楼主(2019-01-30):
接收就是一节铜弹簧,单芯的,换什么天线信号好,或则怎么改

网友:
没啥改的

网友A:
看什么频率的哇 然后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频率的哇 然后某宝

频率怎么看,不都是2.4g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怎么看,不都是2.4g

你确定2.4 那就找2.4的天线就行了 玩具控的话很多是27、40MHz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2.4 那就找2.4的天线就行了 玩具控的话很多是27、40MHz之类的

或者你上图  看得清楚了大家才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2.4 那就找2.4的天线就行了 玩具控的话很多是27、40MHz之类的

你看图片中的样子,是星图蜻蜓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