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富斯i6摇杆电位器的阻值吗

楼主(2019-01-30):
有人知道富斯i6摇杆电位器的阻值吗,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电位器坏了?

网友:
5k或10k可以用大一点的,这个没影响

网友:
直接问官方

网友:
5K的,要买好一点的 别将就

网友:
买个万用表,调到100千欧测一下自己算就是了,我记得舵机好像是5.5 单位好像是100千欧档

网友:
估计是10KOhm。有一点偏差没关系的,在工厂菜单里面校准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