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原生地面站没法解锁

楼主(2019-01-31):
哪位大神能说一下解决办法,PIX原生固件

网友:
我也有这个地面站,不过没怎么用过,都是mp地面站

网友:
解锁时USB线拔了吗

网友:
电流计也得插上,用电池供电

网友(2019-04-16):
QGC吗,先调成中文,安装驱动,换数据线,有的线不能用

网友:
我的飞控自带数据线只能充电,换了一个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9-09-02):
遇到过,刚解决,你一个是因为电池电压过低,一个是因为USB数据线没拔,在全部参数里面,可以关闭这两个自检,如果你有电流计,校准好电流计就行了,没有的话就关闭参数,不去检测电流计数据,就可以了